求dell E178FP mcu程序

楼主(2012-10-10):
驱动板型号: 715G1565-2-2
开机现象:提示灯一直黄灯,无显示……检查高压跟电源都没有问题,猜测是mcu程序的问题,哪位同学的话,发我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不知道这几个合不合适你用。

网友:
信号输入没了嘛

网友:
还是仔细查查主机是否有显示信号输出,刷MCU应该不是首选!

网友:
请教下,这些程序是如何刷进去,,用笔记本维修那种编程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