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重做1.1a不显

楼主(2012-10-10):
联想G450独显,重做1.1a不显 T4200 CPU PM45+N10M-GE-S

整机1.2a电流不显,拆机发现排风口堵死,直接加焊,无果后,重做,还是不行。。。

刷BIOS无果,,,期待蕊片的到来。。。

网友A:
看下右别的USB好着不

我艹, 爱死你了!
楼主强悍

网友:
G98-630的显卡很难坏吧,多半换了显卡问题一样。查查是否有什么电不起来,还是电不对吧。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BIOS试过没有。

网友:
有没有跳变

网友:
这几天机器堆积如山呀。这显卡本来就很少坏,N10的, 630的显卡很多坏

网友:
最后查到USB,DC-DC蕊片损坏RT9175A,更换后待机偏高,0.18A,,,量U口数据线偏小了100欧,数据线直通南桥,,,,最后,直接去掉RT9175A,费掉一个U口,此机修复。。。。。南桥一组USB坏。还有两个USB能少,出于成本问题,不给予更换南桥。。。维修完毕。

网友:
电流都到1.1A了 还量U口 这是何解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右别的USB好着不

呵呵,遇此机都会条件反射!

网友:
论坛里,高人无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