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la46)裸板自动加电,不掉电

楼主(2012-10-10):
已经有2块此问题的板子了,裸板自动加电,电流0.25A左右,装上cpu掉电重启,自动上电好多电压都有了(好板是不会这样的),显卡热。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此类问题了,这个机型小弟不会修,请会修此板的大侠多多指教啊。不胜感激。

网友:
换块U  试试

网友A:
可能是CPU电路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电路问题,仔细查一下

嗯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你咋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你咋没修好呢?

,你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告诉我啊

网友:
没修好 还在修

网友C:
你先刷一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刷一个BIOS试试吧

已经刷啦

网友:
我也刷了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