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中不能保存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2-10-10):
BIOS设置中不能保存数据,怎么办?,电池有正常的电量。就是设置好后,关机断电重启又丢失了,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池有电,不代表CMOS跳线上有供电,你先测一下,跳线有没有3V电压,如没有,换个电池座试试,大多数问题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先用断钢锯条刮一下座的两个极,特别是卡子那儿,如果装上电池OK的话,换座子吧。

网友:
首先查CMOS电路,在南桥14.318的晶振,都没问题就换个电池座。如果还不ok那就干南桥。注意CMOS电路上的电容。

网友:
几天前就有人问这问题了

网友:
CMOS电路,双二极管电路,电池座,SB。

网友:
我以前试过,是电池座坏了

网友:
测一下bios供电脚有电吗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COMS 电路问题或者电池没电

网友:
我碰到一个每次开机都要按F1的,CMOS存储器坏了,其他正常,没有工具,没有干南桥。

网友:
珍惜各种学习机会

网友:
coms供电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池换上去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没电啦,求解。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们的主意了,我去试试哈

网友:
这种问题常碰到,感谢给小白一个思路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mos电路,可以查一下

网友:
嗯1!先检查COMS的跳线是否插对了!再检查供电与电池座

网友(2013-05-06):
我这也有块这种问题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