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无3.3v 5v 电压

楼主(2012-10-10):
dell 1420 无3.3v 5v  电压  之前进过水 被别人搞过 到我这来是 我待机电压 电流表000 3.3  5v 没有

网友:
LZ最好 多写一些 你测试的 数据

网友:
这无头没尾的让大家怎么帮助你呢?

网友:
没说清楚,无从下手。

网友:
资料不全怎么分析啊!

网友:
是我着急没把问题说清楚  51120主供电正常  vref正常  en信号没有  测ec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网友:
看看隔离有没有过 如果过就直接刷BIOS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把进水的地方再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过孔断线的

网友:
EN没有就是?看图,查。EC条件,满足换EC,进水机换EC的不少

网友:
RE: dell 1420 无3.3v 5v 电压 已修好

测量的EC工作条件+RTC_CELL正常,但ACAV_IN没有电压查找了一下这个信号好像是由PU1发出的 我就又查PU1的工作条件发现ACIN没有 对照图纸发现PR124被人换过 既然是供电就不要电阻了 直接接吧 用焊锡直连 按开关 哈哈哈 好了 亮了   真是意外呀 后来问下客户啥水呀 原来是尿壶撒了 这个恶心呀

网友:
原来dell的机器充电芯片不工作也没有3.3 V 5V  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