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故障自查介绍

楼主(2012-10-10):
(一)简单故障判断
  Modem信号灯:(以阿尔卡特 ALCATEL为例)
  ADSL——用于显示Modem同步情况,常亮绿灯表示Modem与同端能够正常同步;红灯表示没有同步;闪动绿灯表示正在建立同步。
  10BaseT——用于显示Modem与网卡或Hub的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此灯不亮,则Modem与计算机肯定不通,当网线中有数据传送时,此灯会略闪动。
  ATM25——显示ATM25口状态,一般不用
  Maint——与远程管理有关,一般为常亮
  Power——电源显示
  (二)硬件类故障
  1.接头松动,网线断,集线器损坏,计算机系统故障——以上故障可以通过观察Modem、集线器或计算机的指示灯帮助定位。对有怀疑的设备进行替换实验。
  2.Modem应保持干燥通风;避免水淋;保持清洁。雷雨时,务必将Modem电源和所有连线拔下,以免雷击损坏。
  3.如果指示灯不亮,或只有一个灯亮,或更换网线、网卡之后10BaseT灯仍不亮则Modem已损坏,请与设备提供方联系。
  4.线路质量---距离过长;线路质量差;连线不合理。表现为经常丢失同步、同步困难、或惯性速度很慢。
  5.将需要并接的设备如电话分机、传真、普通Modem等放到ADSL语音分离器的phone口以后;检查所有接头接触是否良好,对质量不好的户线应改造或更换。
  (三)其他问题
  1.申请ADSL业务,我的电脑是否要购买新的部件?
  是的。由于ADSL的速度很高,传统Modem所用的串口无法支持,因此要使用USB接口或者用户需要在电脑上插上一块网卡(普通十兆以太网卡,市价约为几十元到二百元左右不等),目前需要在电脑安装网卡的ADSL Modem比较多。
  2.在使用ADSL浏览因特网时,要不要收取电话费?
  不收取电话费。使用ADSL的好处之一是浏览因特网的信息没有通过电话交换机,所以不需交电话费。
  3.安装ADSL,用户是否需要申请专用电话线?对用户电脑有何要求?
  安装ADSL,用户既可以在现有的电话线路上改造,也可以申请专门用来上网的第二条电话线。在安装使用上没有区别。如果使用现有的电话线路,以前的电话号码不变。一般的586级的电脑就可以了,没有特别的要求。用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电脑是否合适:能用普通Modem上网,效果尚可的电脑都可以用ADSL上网(但不需要普通Modem)。
  4.距离对上网速度有没有影响?
  由于本身的技术特性决定,宽带上网对距离都有一定的要求。ADSL传输距离最好不要超过3公里;LAN传输距离最好不要超过100米。(以上距离均指用户端到交换机的距离。)
  5.安装ADSL是不是很麻烦,多长时间不能打电话?
  安装ADSL不需改动用户的电话线,只需要在电话交换机房里作一个简单的跳线,只需几分钟而已,用户无法察觉,因此可以正常打电话。
  6.我想安装ADSL,但是担心电话服务的质量会下降。另外,打电话是否会导致上网速率下降?
  ADSL设备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使用频分复用的技术将电话音与数据流分开( ADSL不占用电话通话所用的低端频段),互不干扰。在实际线路的测试中,安装ADSL的电话与普通电话的语音没有任何区别:而在传输数据信息的时候,提起话机,挂断电话及随意通话,传输速率保持不变。
  7.为什么有时候ADSL访问速度并不比普通拨号MODEM快多少?
  造成ADSL访问速度慢的情况有如下:1)如果访问国外站点,访问会受到出口带宽及对方站点配置情况等因素影响;2)由于ADSL技术对电话线路的质量要求较高,如果电话机楼到用户间的电话线路在某段时间受到外在因素干扰, ADSL Modem会根据线路质量的优劣和传输距离的远近动态地调整用户的访问速度。 以上两种现象和传统拨号Modem是类似的。
  8.我是ADSL用户,可有时不能正常上网,这是什么原因呢?
  ADSL是一种基于双绞线传输的技术,双绞线是将两条绝缘的铜线以一定的规律互相缠在一起,这样可以有效的抵御外界的电磁场干扰。但市面大多电话线是平行线,从电话公司接线盒到用户电话这段线很多用的都是平行线,这对ADSL传输非常不利,过长的非双绞线传输会造成连接不稳定、DSL灯闪烁等现象,从而影响上网。由于ADSL是在普通电话线的低频语音上叠加高频数字信号,所以从电话公司到ADSL语音分离器这段连接中任何设备的加入都将危害到数据的正常传输,所以在ADSL语音分离器之前不要并电话、电话防盗打器等设备。
  9.为什么我的用户帐号密码验证失败?
  先确认用户帐号密码输入正确,注意区分帐号和密码的大小写,再次登录,由于长时间没有用,密码忘记了或者记错了,请到网通营业厅初始化密码,即重新使用。
  10.为什么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
  原因可能是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的连接线出现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绑定,在创立拨号连接时,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建议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 PPPoE相关的协议是否正确的安装并正确绑定(相关协议),检查网卡是否出现?号或!号,把它设置为启用该设备。
  11.为什么升级时会出现弹出提示解压升级包出错?
  可能是与某些病毒防火墙有冲突,请在升级时关闭病毒防火墙。
  12.为什么能够出现服务器列表,但是点“确定”不能登录成功?
  请在弹出登录对话框后,单击出现的服务器名称,然后再点“确定”登录。

网友:
嗯!阁下总结的不错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