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换南桥后掉电

楼主(2012-10-10):
收到DELL 1320的一个机器,开机0.98A,无跳变,以前修过两个,都是南桥坏了,这次一摸也是南桥烫手,就更换了一个南桥,更换南桥后,开机0.80--0.85--0.90--0.87----0.33,掉电,到0.87应该是正常,该显示了怎么电流掉下来了,0.33后就掉电了,以为是南桥没换好,又更换一个南桥,故障一样,刷了BIOS,显卡晶振27.000.无效,不接内存到0.85不掉电,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请求大家给支持一下

网友:
LZ看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表面现象有点像是不过内存,结果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像这种跳变的变化,应该是挺到显卡了。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加焊显卡换个内存。

网友:
加焊显卡无效,故障依旧。拿掉bios电池,第一次开机报警5次,以前修的机器也是这样,然后关机再开就正常了,现在是开机报警5次,在开机就掉电了,内存早就更换了,显卡也加焊了,无效。有时候电流会伤到1.07A,瞬间电流就降到0.33A,然后掉电。谁遇到过啊,??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我终于下了狠心,吧显卡拿下来了,妈的,浸液了,定了一个显卡,搞定,谢谢了
外边擦的很干净,根本看不出来,客户是市场上的,他也不说浸液了,烦了老子好几天。

网友:
恭喜  做维修 必须要心狠 管他捏  先杀了再说

网友:
貌似这机器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显卡会影响到北桥

网友:
哈哈  还是要大胆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