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E 报警一长八短 不显示

楼主(2012-10-10):
华硕K40IE 一长 八短报警 大小写灯亮 不显示 重植过显卡和显存 还是一样 难道显卡或者显存坏了?   什么问题知道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插内存看看报警吗,跑马看看

网友A:
接屏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屏看一下

外接肯定一样的啊

网友:
进水的了。断线了。边边上。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COMS电池放下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