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老是烧DM0645R

楼主(2012-10-10):
一台三星943NW的显示器,不通电,测量电源板DM0645R坏,换掉后正常使用2个小时左右,又烧了,又换一个,又烧,有没修好过类似问题的说下咯,在论坛也有好多碰到此问题的,但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你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943显示器,期待答案

网友:
这类故障不好修,要仔细点

网友:
换过后,测量电压对不对,稳压二极管换了没有?

网友:
400V电容换了,还不行,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今天把高压断开,改个高压条上去,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
哎,别修了, 当误时间.  三星电源板好像都是通用的   淘宝才12元/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8464-1-1.html

网友:
烧电源管活模块 300V 电容 尖峰吸收电容 反馈电路

网友:
打开连接,是高压部分烧的,和这贴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