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高压板改双灯?

楼主(2012-10-10):
手上有个四灯高压条,但是修的显示器是双灯的高压条坏了。网上介绍说在不用的口子上并个3kv电容,照做了不行,开机一闪就灭了。请教一下高手怎样改造
显示器

网友:
建议用原装两灯

网友:
我也建议用原装两灯的。改的不稳定呀

网友:
试试改成150K水泥电阻看看。

网友:
在不用的口上并电容是可以的。一是要用2200p/3kv的高压电容,容量过大过小都不合适。二是要在上下两组口上对称各并一只,不能全并在上组或下组上。

网友:
还是用2灯高压条吧

网友:
雙燈高壓條沒有多少錢買一條就好了啦

网友:
如果是四灯的高压板,有一根灯管坏了,也可以在高压板上面加一个2200p/3kv的高压电容,这样就用3个灯管用,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左右各短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