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R1T 保隔不过 求指导

楼主(2012-10-10):
  拿裸板测是0.6 的 然后目测有个电阻烧了  是PR73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阻 然后就换了个0欧的上去,待机0.0-0.1 一直跳, 换那个电阻上去都不知道行不行的。!
  然后没管他,   找到PQ27 导通了,然后PQ2没通, G极高电平,不导通‘  这G极是受哪里控制的,怎么下手
   求大师指导

网友:
   从哪里开始下手 怎么测 求大师指导

网友:
哪个大师指导下啊

网友:
擦,PR13 换了个0欧上去  PQ28 烧了  怎么回事,求指导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那个是精密取样电阻吗?PR73感觉与普通电阻有区别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后级短路  不知道那个PR73拿个什么代换好,就所以换个0欧的上去,不知道行不
    PQ2不的G极 是19V  都能导通 ,这是为啥勒,   还有想问下,   PQ27和PQ2的G极是受下面那个充电芯片控制的吗

网友A:
PQ2G极高电平时是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导通的,低电平时才是MOS管的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G极高电平时是通过内部的二极管导通的,低电平时才是MOS管的导通

那PQ2  高电平导通了。这电压过去了  算正常还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