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15寸液晶黑屏

楼主(2012-10-10):
接手一台,摩托罗拉15寸液晶,故障现象是 开机过5秒黑屏.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亮着,可以用按键控制开关,再按开关键,亮了5秒又黑.
拆开,此液晶是由一块 电源驱动一体板 和一块小高压板组成. 两板用一根6PIN的线连接,顺序是12V,12V.ON/OFF.ADJ.G,G
反复测试之后.发现黑屏的时候12V那路正常,不波动.而ON/OFF接口的5V一下降压到0V.与ON/OFF线连接的有贴片电容和电阻,那个电阻两端一端是0V,一端是5V.另外5V线路的几个电容黑屏时正极都是5V.9435C三极管的入口是12V.因为此液晶有一个专门的适配器,直接就是12V的直流进电源板,后由12V通过芯片转成5V.实测黑屏的时候三极管输入12V,输出是5V,大电感两端5V,大二极管也是5V.另端接地,一直跑线路跑到103的贴片电阻,这个电阻一端也是5V,另一端是0V.这端直接就连接到ON/OFF线了
注: 我测试的时候啥都没插,就是光插了12V电源,屏线,高压板的线,其它什么线都没有插.
本人新手,还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里有问题了.已经折腾好几天了,没进展.那几个103的电阻也换了没用.

网友:
估计和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你好.我贴出的图就是电源驱动一体板. 除了这块板就剩一个高压条了.
此液晶是12V的电源适配器进来的.

网友A:
高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gg改过高压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有没有问题?

那个高压条,已经换了一个了.问题一样啊

网友:
先飞个3v做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也接上,看看是不是正常。   故障点你都没确定,灯管也没试啊

网友:
驱动板故障,没有检测到VGA信号,电路自动关闭了背光输出,程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有问题捏??

网友:
我感觉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这种情况很少会是主板引起的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就知道那坏了

网友:
有12V 5V 3V输出 驱动板应该OK的

5秒黑屏 问题应该在高压板上 建议加焊 高压 电感 还有灯管输出部分试试

网友:
代换法去试试 ,实践出真理 ,纸上分析永远也不是正确的答案

网友:
开机执行两个动作,先显示品牌logo后黑屏,再显示无信号后黑屏,高压板就差不多是好的了。看vga信号和程序。

网友:
你应该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灯管是否正常,确定了故障区域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的问题
高压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期待楼主的正确答案

网友:
你测的时候没插按键板?如果插了,开关按键问题,如果没插,换个适配器试试,有时电压正常并不代表功率就够,再不行就用点屏套件试一下,一一排除。液晶就那几个东西,不难。

网友:
既然换了高压板,那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修不了就改个通用板,毕竟15寸没多大的维修价值

网友B:
唉,本人新手啊,不会改板.高压小板上基本上所有元器都加焊过了.灯管也单独用点灯管的套件点了,能正常点亮灯管.高压小板也换过一个.这个电源驱动板买不到,就想把它修好.呆家里一个月了都.刚开始是12V不稳,修好之后就好了,接着接VGA线测试.用了2个小时正常,接着就突然以很快的频率黑.亮.黑.亮.最后黑.关屏之后.等分把钟.又测了半个小时,也正常.半个小时之后又开始黑亮黑亮了.最后一直黑下去.第二天来测的时候,就成这样了.开机4~5秒接着黑屏.我把12V.5V的电容都换光了.现在是啥都不接(包括按键板都不接)都不5秒左右5V就掉没了.
另外,问下你们,ON/OFF应该是5V还是3V啊.之前我直接从5V的芯片输出位置飞线到高压上去,问题更大了.飞线之后.直接黑屏,按键都开不了机了.偶尔还会狂闪几下.
虽然知道15寸没修的必要了.但是客户已经不修了,送给我来研究,所以本着维修试试看的精神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修好它.
还望各位朋友帮帮忙.
我没有好的代用配件,所以没办法用替换法解决.只换过一个高压板.唉,头疼啊.

网友:
看看主板3.3V控制高压条开关线的电压出来没。有就是换高压条了。

网友C:
有可能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LZ不要急慢慢来吧,都是练技术的

网友:
其中一个灯管坏了。。

网友D:
修理液晶显示器 还是代换出是哪块板的问题再对哪块板下手比较效率

网友:
3.3V的控制线是0V.一黑屏就成0V了.亮着的时候是5V.黑屏就成0V.是ON/OFF线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高压板的问题~

已经换过一个高压板了.况且,就算不接高压板.控制线的电压也是0V.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理液晶显示器 还是代换出是哪块板的问题再对哪块板下手比较效率

可惜.这块板绝种了,哪都买不到.

网友:
那你在问问论坛里的前辈们吧~

网友:
第一次有听说摩托罗拉这个牌子的显示器。非常好奇,不知楼主能否照个相片让我们看看摩托罗拉显示器是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
,百度搜索得到的,摩托罗技LM-P50,15寸的液晶,牌子太杂了,现在想找代换的都找不到,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这块板绝种了,哪都买不到.

不就是双排50的板吗 有很多4合一的电视板都带这种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本人新手啊,不会改板.高压小板上基本上所有元器都加焊过了.灯管也单独用点灯管的套件点了,能正常点亮灯管 ...

ON/OFF拿个主板电池就可以试

网友:
直接从二极管5V处飞根线去高压板的ON/OFF.灯管就亮了.可以正常显示,但不管按键板,按开还是按关,都控制不了灯管了.灯管长亮了.那这怎么修呢.看来ON/OFF的电压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