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怪起来

楼主(2012-10-10):
主板:G31M3 2V ;MS - 7529 ver:1.1
故障:能开机,刷了BIOS之后不能开。
此故障原先本来是不跑马(1个多月前),刷了BIOS好了。
此次故障是USB不动就死机,动的话就不死机(能开机)。我是这么想的,以前是刷了BIOS就好了,我在刷下BIOS可能就又会好了。我在官方网站下载好了BIOS,准备刷BIOS,先备份了现在的BIOS,在擦除了,载入下载的BIOS,烧录成功。BIOS焊回主板上。准备点亮程序,插入电源触发,咦奇怪了。怎么不跑马了?这是纳闷整的?我以为官方的BIOS不行,我在论坛上找了下。找到了好几个,全部刷过。还是不跑码,这回把我奇了怪,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下载的BIOS都不行?好吧,那我还原我开始备份好了的BIOS。点亮咦真奇怪了,也不跑码了?这是咋个回事。我以为成通病了,论坛上说加热一下就会好的。好吧,那我试着加热下看看。耶!还是不行啊?我开始就试着连CPU,南桥,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的。难道我刷BIOS把他刷坏了?还是我把他烫坏掉了?找不到为什么了?幸好还可以上论坛求助。大家知道我这是哪个坏了啊?难道BIOS器件坏掉了?还是BIOS程序出错了?

网友:
顶哈涩,帖子沉下去,此问题会一直没有答案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帖子不要沉,求维修达人进贴发话。浮云在哪里?

网友A:
估计BIOS芯片被楼主搞怪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BIOS芯片被楼主搞怪了 换个试试

BIOS型号:WINBOND/25X40AVSIG/0828能代换哪些BIOS?

网友B:
会不会是焊上去的时候连锡了?

网友C: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bios芯片试试啊!

想换啊,没现货。
代换可以嘛?什么类型的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焊上去的时候连锡了?

焊工也不可能这么差啊,连锡。

没有连锡,我仔细放大看过了

网友D:
今天早上才修过一块这个板 一会跑E1 一会跑D4    在官网下个BIOS刷了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早上才修过一块这个板 一会跑E1 一会跑D4    在官网下个BIOS刷了就OK了

可能我第一次下载了个1000kb论坛上下载的,刷导致BIOS了吧。

网友:
谢谢上面的回复。,现在问题是这个BIOS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

------------------------------------------------------------------------------------
|                                                                                   |
|             BIOS型号:WINBOND/25X40AVSIG/0828               |
|                                                                                   |
------------------------------------------------------------------------------------

网友:
可能是静电坏了板子,换颗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第一次下载了个1000kb论坛上下载的,刷导致BIOS了吧。

这个BIOS  就512KB

网友F:
很眼熟,板号是MS-7529吗?
修过几片,这板要上E420以上的U和2代800的内存才能亮,我试过用CD PD的U和667内存会跑怪码。
这板的通病我修的是北桥旁的一个5脚芝麻管,给北桥供电的,通向内存槽下方的LM358。
另外这板有人修过由网卡口附近的8脚芝麻管坏引起的故障,你试试拆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眼熟,板号是MS-7529吗?
修过几片,这板要上E420以上的U和2代800的内存才能亮,我试过用CD PD的U和667内 ...

不会吧,我是刷bios,刷成不跑码了,会把别的零件整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眼熟,板号是MS-7529吗?
修过几片,这板要上E420以上的U和2代800的内存才能亮,我试过用CD PD的U和667内 ...

版本MS-7529 赛扬430的开始都能开机的,是我刷BIOS不能开机了。

网友:
用有04数字的外观差不多的BIOS就能代换。V星的BIOS要注意一点,网上下的不一定正确,他要型号还要PCI接口下面一个小圆纸的批号对应才完整

网友:
你把BIOS芯片给换一个

网友:
焊毛桥,G31的啊,大哥,200片英特尔芯片组板子中出现一片桥虚焊的,你焊去吧,就算空焊了,焊了也不好。。。焊桥神技重点针对N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