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这种驱动板的数据!

楼主(2012-10-10):
  如题,这种驱动板带电视功能,由乐华RTD2120L+RTD2025L组成,屏是22寸,型号是:奇美M220Z1-L05,现在故障现象是:上1680X1050分辨率是出现下图的现象,图像右边花屏,上其他分辨率就没事,屏没有问题,我用鼎科通用板点亮一点没有问题,所以我估计数据坏了。哪位大侠有这种板子数据麻烦传一份给我,先谢谢了!

屏故障现象:

屏故障现象:
屏型号:

驱动板:

驱动板芯片:

接口:

网友:
板子型号告诉我

网友:
先用普通驱动板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用这个刷刷看

网友:
屏坏了哦,别操心了。

网友:
根据俺的经验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1楼求程序的没有说对,,,而给程序的更不对,人家的方案是2025L的  而你那不仅不是电视板,而且方案也不对,,

本板是鼎科的2025L V1.3  是免烧写的,,是用跳线的

网友:
目前,你那跳线,好像位置不对,,,
1-2  和  7-8

网友:
屏是没有问题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2025芯片支持的最高分辨率是1440X900,你的屏是1680X1050的分辨率,肯定实现不了点对点的1680X1050显示,如果你上的分辨率是1440X900则可以以16:10的满屏显示.

网友:
8楼的看起来很有说服力。LZ试试。

网友:
绝对不是屏的问题 你切换到TV AV试试 绝对就正常了 是驱动板兼容不好的原因

网友:
先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刚才试了8楼师傅的方法也不行呀!图像变成花屏了!

谢谢版主发的数据但是不是我要的乐华驱动板数据!12楼的enggxiao师傅说的没错,好像是那么回事,我再发张1280X1024分辨率下的画面,它就可以满屏好好的显示。

所以绝对不是屏的问题,问下enggxiao师傅能不能通过刷数据弄好它呢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它?因为以前客户用得好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修复不了 只能换驱动板 不用白费力气了

网友:
明显板跟屏不配哦,即使有程序效果也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