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这种问题你见过吗??

楼主(2012-10-10):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进系统那都正常,但是想关机的时候他也显示正常关机,关完了自动又开机了 就像点重启一样         大家说说这是那的问题?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就是BIOS问题。一一排除吧

网友A:
会不会开关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开关板有问题

开关板不装也是这样啊

网友:
换南桥!  肯定好1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EC或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换南桥 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