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各种问题救助, 谢谢大神。。

楼主(2012-10-10):
朋友送来一个长城23液晶, 开机指示灯不亮,,
1.电源板有输出  一路5v 一路19v,
2.观察6月修过,并且改了一块高压板进去(宽电压),现在目测高压板上电容鼓了一个,
3.我又放进去一块高压板(宽电压型),高压板上电压19v,灯管能亮,

问题:  1.高压板输出不是12v和5v吗? 这个为什么变19v?
          2.上次别人修是贴了高压板进去,会不会就是因为长期电压高所以这才3个多月就坏了,  他那高压板也是宽电压的,
          3.12v变19v是正常的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4.不接负载电压会有点升高,请问负载是些什么? 屏算不算?, 我现在所有都接好了,包括灯管(接的19寸灯管),驱动板,但是通电后高压板上还是19v, 到目前还没接屏, 但是灯管能亮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5.原来一体板上是有个独立小板,高压芯片什么的都在那小板上,我不知道从哪里断开, 直接在19v的电容上飞了个线到高压板,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换下来的高压板看了下,  6针的接口,供电和地短路了,  可能是哪坏了引起的呢?

  真心求教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对的,很多是12V,不过也有不少是12~24V的,建议换一个10~25V的高压板,如果换12V的高压板有可能使用时间不长就挂了

网友:
谢谢, 现在用的10-28v的高压板,

网友: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你那个显示器是23寸的,比较大,所以高压板供电电压比较高是正常的,这么大台的,我见过很多台都是用24V供电的!

换下来的高压板就扔了吧,一个才多少钱?如果要仔细研究,你就顺着供电的引脚走一遍电路,相关的都拆了,看拆到哪个就不短路了。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质量有好有坏 很难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显示器是23寸的,比较大,所以高压板供电电压比较高是正常的,这么大台的,我见过很多台都是用24V供电 ...

大哥,我现在换上高压板后用会屏幕会闪 但是不是很明显。 好像是灯管电压不稳那种, 我这高压板说是能支持到24寸显示器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还有就是高压板上的供电我是从电源板上19v输出那路的最后一个电容上取的, 线有点短中间还接了下。 这样会引起灯管电压不稳定吗?  高压板的供电都应该从哪里取呢?

网友B:
见过这种情况 有灯管没焊好的   还有通用高压板 很多种  质量很难说了  说的支持24   不见得 !  你那个是19V的  电压比较高  你看看 那个高压包是不是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这种情况 有灯管没焊好的   还有通用高压板 很多种  质量很难说了  说的支持24   不见得 !  你那个是1 ...

现在好像又没有了, 不管了, 先用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