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2-10-10):
HP4416S 通电不开机
接到机器网卡坏了, 换了网卡后,电流在0.8-0.9A跳动 RST也跳动。测到南桥供电电阻小,把南桥换了,
电流在1.3-1.4A跳动  RST也一样跳。BIOS刷过。NB换过!

wjcbysy -10 你骗人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
还有短路点

网友:
AMD CPU 换U

网友:
一直复位,把复位连接的IC一一断开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不缺电压这些查下RST后面

网友:
请问楼主4416s的bios如何刷?我的bios更新时断电了,现在开不了机,怎么才能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呢???

网友:
查北桥外围的工作 条件

网友:
别说这个BIOS了 我刷了BIOS后 现在不上电了!
换了很多个BIOS也不行,接口灯闪。BIOS芯片换过。换好板的BIOS装上去,能够通电,心想把 好板的BIOS读出来,再写到我个上面,。但是写上去还是一样,想不通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短路,或者缺电压

网友:
我也有台这个现象还没开始搞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这个机子不好拆,下边是全封闭的。电流也是在1.5左右跳就是不显示,CPU,内存都换了,故障卡上仍然是00.

网友:
显卡加焊过吗

网友:
AMD 的U 很容易坏的,你上的跑码卡 看下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