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问题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2-10-10):
     液晶电源板,变压器有进的电压,没有出的电压,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芯片和MOS正常不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吧?关键点测了吗,保险断了吗,有短路吗

网友:
开关电源,振荡电路没起振。

网友:
变压器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几年都没遇到了

网友:
在修音箱的时候碰到过,有进无出是变压器坏的

网友:
楼主需要多研究下电路

网友:
看看桥堆,开关坏了没有。如果显示器是三星的变压器是通病,改下高压板吧加个高压条吧

网友:
三星 的变压器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