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JG跑到1.50掉电重启

楼主(2012-10-10):
华硕U31J的机器掉电重启,就换根屏线,赵成了掉电重启的故障,无语啊、、、、、、、、1,现在的钱不好挣啊。有没有,大家看看会是什么故障,郁闷的很。现在客户推的紧,不行还得赔主板了呢,最近真悲哀、1做什么都不好。

网友:
有碰到过类似这样事,

网友:
你换的屏线跟这台电脑的型号不配,或是你的那根屏线是坏的,所以把里面的芯片烧了,你再换根新的试一下,如果不行就要修主板了

网友:
这款机器弄好了,是BIOS的问题,这机器拔了内存会连续掉电4次,到了不掉的时候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