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 48口交换机维修

楼主(2012-10-10):
  昨天接到神州数码 网易通 DOS-1064  48口交换机  开盖检查问题 RT9202 坏。本人BIOS 已备下。。

网友:
然后呢?就这样了?

网友:
晕,没有下文了啊。。还想看下高手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修之前是什么问题?什么现象?这些都没说,无语了

网友:
呵呵!楼主有事有因无果啊!

网友:
没明白楼主要干嘛

网友:
怕是LZ备份的BIOS只能收藏了,很少用到吧。

网友:
高手。。。这就完了啊?你的BIOS 呢

网友:
楼主有因无果啊

网友:
什么故障?具体过程?修复经理?

网友:
故障是什么,然后怎么分析,然后结果………………期待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把故障说清楚,客户拿过来的故障是,通电交换机灯全亮,刚开始我想是BIOS 出问题了,开盖检测电压,橙线有5V电压,红线有3.3V电压,属于电源电压正常,测板上的两个电感电压,一个输出为2.5V,另一个无输出,看电源芯片是RT9202 ,换无输出的这端电源芯片RT9202,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今天继续关注结果

网友:
我这很少有修交换机的。 这9202芯片主板上挺多。

网友:
问一下  华为一体机的电源管理芯片大家一般都去哪里买啊    找不到啊

网友(2013-09-14):
期待楼主修好,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