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寸液晶按键开关锁死的故障

楼主(2012-10-10):
有一台dell17的液晶显示器型号是dell177fpc开机后各种显示都正常只是按键开关锁锁只要按下开关在屏幕的中心就出现一个锁头的图案。请教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菜单键长按几秒就可以解锁。

网友A:
长按菜单键15秒左右,直到屏上的锁打开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菜单键15秒左右,直到屏上的锁打开就OK了

十分感谢问题已解决,此法太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