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JU屏幕发闪

楼主(2012-10-10):
把板子上的全部电容都换了一变,驱动板的也换了,改了高压板,更换了灯管,可是问题还是依旧,屏幕闪动,闪动时候出现横线亮光。求救。

网友:
好像就剩下电源了,电源输出稳定么?或者高压部分用外接电源供电会怎样?

网友:
图像显示正常,打算拆个一体板的22寸液晶,装到这个19寸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图像显示正常,就是闪屏。打算拆个一体板的22寸液晶,装到这个19寸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801225

网友:
这个显示器通病是屏问题  只要是显示不正常的基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如果都换了的话那就是只有屏的问题啊   那就代换一下屏看看

网友:
我上回修了一台长城 M95 ,现像是: 显示时 有时会黑屏,有时画面会轻微闪动,还有拉丝白纹,
开始以为是电源板,换了电源板现像好一点,但还是不行,
又换了灯管,也不行。
最后换了驱动板才搞定。

你换驱动板的电容没用,换个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