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主板VCC_GFX电压只有0.43正常么?

楼主(2012-10-10):
HP G4机器,主板问题,能开机,可以跑码,电流有跳变 ,待机0.024 开机:0.5--1.1--1.3--1.4--1.5--1.1--0.8 --1.1 拆机检查主板,发现VCC_GFX电压为0.43 。开机测量控制芯片PU10,供电正常5V,开启信号正常5V ,2脚的PWM电压为2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但是我测试U的供电芯片PU5的2脚的PWM电压为0.29 U电压正常产生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啊!求解!
发出图纸 HP G4 板号 R13 图纸

网友A:
大哥这是显卡电压啊。当然不正常了。!

网友:
供电电压没有这么低的,何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CPU内部显卡供电吗?

GFX 大哥。。。 你电路图 会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X 大哥。。。 你电路图 会看吗?

谢谢 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X 大哥。。。 你电路图 会看吗?

大哥 +VCC_GFX 是CPU内部显卡核心供电啊!我没说错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这芯片坏了吧

网友C:
今天遇到了我测量过了,0.45正常

网友D:
这个不正常哦。

网友:
是正常的  呵呵机器已经修好了!

是哪里坏的,有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正常哦。

是正常的  呵呵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了我测量过了,0.45正常

谢谢!是正常的  呵呵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是显卡电压啊。当然不正常了。!

是正常的  呵呵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呵呵,确实有点奇怪呵,一般都会觉得不正常呢,呵呵

网友C:
楼主最后查到的是什么问题啊,怎么不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查到的是什么问题啊,怎么不分享一下啊

感谢!此机器去过售后 人家把屏线没插好!所以一直黑屏!呵呵!

不会吧,这么简单

网友:
显示后这个电压会起来,正常的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啊,呵呵,我也遇到过。查了好一会儿,才打开屏一看,屏线没插。哎。郁闷哦

网友(2012-11-28):
这机器就这个问题 GFX 供电不出来 换了芯片也一样   难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