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SA进水机修复分享

楼主(2012-10-10):
休息了一天今天一早来到公司随手拿起一块板子看了看 一看到处都是水痕 有几个管子也没了 被告知12V短路可能是板层被烧短了 已经定板了 于是拿着左看右看不像烧的特别严重啊 打开点位 好家伙 涉及到得零件全都拆了 连电阻也没放过 用表笔打了一下 18欧姆(正常600多 零件拆完应该无穷大) 呵呵 怪了 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仔细查看 发现有个被取了的管子一个脚明显被烧没了 于是拿美工刀仔细刮出那只脚的线顺手拉了出来 再用表笔测了下 无穷大 心里窃喜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可能是因为这个脚处理不干净被烧得氧化物附着导致 知道被拆的零件换上 顺手测了下阻值 600多 呵呵  再把线飞好 加电测试 电流到了0.9  装上CPU内存接外显 看到ASUS LOGO了 哈哈 问题修复 但是后来才知道客户还要求要自己的坏主板 我勒个去 在哪去搞个坏主板给客户呢                                            其实进水机还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
随意找个坏版给他啊

网友A:
,说实话,你倒不如跟客户说,低价收购当料板拆料,是客户的东西就是客户的,不然以后麻烦的很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拆零件吧,不能白忙活,桥啥的芯片啥的瞅着值几个钱的都拆走。别让客户带走一丝的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倒不如跟客户说,低价收购当料板拆料,是客户的东西就是客户的,不然以后麻烦的很

这个待参考 他们主板才报380的钱 我是觉得低了 这种问题修复好都应该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