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求助帖,刚遇到个SL400,不知道是啥问题……

楼主(2012-10-10):
开机能亮,WIN7卡在系统正在启动中。
先怀疑软件问题,进WIN7PE,一到滚动条又黑。进XPPE没问题,GOST也没问题.GHOST完后解压的时候不加载驱动卡在系统正在安装中,然后一直没反应了……。
然后怀疑是不是GHOST的原因,于是用安装版装,安装版一过完黑底白条的加载完成后就黑屏了,硬盘灯也没反应。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各位师兄,这是显卡问题吗?还是南桥?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换过硬盘换过南桥了

网友:
扫扫硬盘,硬盘确定是好的不装光驱和键盘试试。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没有用恒流电源测在装机到黑屏过程的电流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不是CPU的事,试过了

网友:
外设去了试试?   换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