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组网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一条宽带  一个三层交换机  10台电脑  怎么做网  能使这十台电脑都能单独宽带拨号上网  而不是像路由器那样 共享宽带  我见别人这样做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 求大侠指点

网友:
亲 有PPPOE的路由器的 磊科就有  价格不贵 貌似 不到300元

网友:
需要使用一个带内网拨号的路由器,然后加上个16口的交换机

网友:
不用路由器的好像也行,就是要一台电脑作服务器,如果服务器不开,其它电脑也不能上网。很以很麻烦。
而路由器的就方便多了,不过我看了那个说明书也很头痛。300多的路由器就有这个功能了。我没设过,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