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大家都知道  网线一头插在交换机上  另一头用能手测线仪测  最少1 2 3 6  都会亮的  有的八个灯都会闪  但是  见过一个交换机  测的时候 只要2灯和6灯闪  但是网络正常  求指点为什么

网友:
有的网线用四线就可以正常工作的,不一定全用八线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是一定要八根线的。

网友:
嗯!网线只有橙、蓝、绿、灰线才有用,你这是正常的

网友:
不是啊  只有两个灯闪啊

网友:
同意他们的说法! 网线并不是必须八根的才可以上网!

网友:
回答问题都不看问题的  楼上几位都牛 有点常识当然知道1236四根就好呀 人家问的是显示就两根  我说个 以前我遇到就一根通的 也还能用知道为啥吧 测线器坏了  我勒个去呀 害我差点把线全剪没了 做头!!!

网友:
我的测线仪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