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10-24):
来自: 浙江温州 来自 浙江温州
求助:联想B305一体机(装上CPU与内存)待机0.013 开始跳到0.85不显示,显卡重新植珠后装上CPU与内存可调电源还是跳到0.85,但接上硬盘就从0.9 0.12 1.12 1.5 1.6 1.7 1.8 1.134 1.205 然后就停止在 1.134 1.21一直循环,请问是什么故障呢,如果取下真CPU用假负载测量核心供电与PG VTT都是正常的,现在北桥又重新植珠一下,开始亮一下关机再开机就没有了。测量如下
CPU假负载查了,各供电都是正常的,内存供电也有1.5V,南桥旁边25M晶振两脚都有有正弦波,南桥旁边的电容测量1.03V,示波器测量这电容是尖峰波,CPU假负载复位点上,开机瞬间有波形跳变,内存假负载上复位点没有电压,也没有波开形,内存边上的电感测量有1.5V,内存供电也是正常了,同时这内存边上的电感示波器测量也有方波 ,CPU也换过了,显卡与北桥也都有重新植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