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改通用高压

楼主(2012-10-10):
  今天接到客户一DELL D520机器暗屏,在排除灯管问题后尝试改高压,找了个通用高压,找到VIN  ON、OFF  GND

顺利接上,屏亮了,但客户第二天又拿来了,还是暗屏,

这次我量了下高压供电,在待机情况下VIN 19V 正常,但触发后一小会电压会被拉低至4.24V左右,我开始以为供电不稳,就

根线到电源口,郁闷的是掉电,也就是电压依然会被拉低!不过我把开关那根线去了,VIN貌似不会被拉低,可是我的开关并

没找

错,因为第一天就是这么接是亮的,并且现在只要不连接通用高压板,触发后电压都正常,VIN不会被拉低,ON、OFF也有3.3V

我是新手,还请高手解救

网友:
找个戴尔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A:
代用的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静态下测量VIN的对地阻值。。。也就量两次就好了。一次接高压。一次不接。看阻值是否不一样。

网友:
不会是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用的高压板有问题吧

买的是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的通用高压板坏了?摘掉上面的MOS管看下

网友:
高深,不知所云,……。

网友:
那你就用原装的。改吧

网友:
我这有好多戴尔的原装高压条不知你要哪种,都是买东西送的

网友:
晕,你要D520的是吧,外观长什么样的上张图我看下我有的话送你一个,我这太多了

网友:
记得Dell的高压很便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