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不损坏文件的情况下重新分配盘符的容量

楼主(2012-10-10):
我一个盘满了 想从其它盘里挪点空间给它 格式是NTFS的 高手们有什么软件或办法吗 不损坏文件的情况下
文件

网友:
软件有还能多,但是没有太安全的。失败率比较高。东西重要的话还是拿硬盘导吧。

网友:
DiskGenius硬盘分区工具,简单实用,还是中文的,下载地址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1/67/id=4431&pn=0.html

网友:
有一个特别好的,我经常自己用叫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网友:
貌似有一定风险啊,慎重~

网友:
还是PQ吧 diskgen 不能无损分区 操作需谨慎呀

网友:
不可能,一定损害

网友:
无损分区工具,用过好多次了,没问题。。

网友:
要先做好数据备份,感觉还是PQ比较好

网友A:
有重要数据还是先备份吧,软件本身是没问题的,就怕硬盘分区有问题,或者再有坏道 什么 的,或者停电了,中间一停就麻烦了。

网友:
有一种软件可以随意分配磁盘大小,不会有损坏,忘了叫什么,可以上百度看看

网友:
pq~分区魔术师~

网友:
ADDS比较好

网友:
用磁盘分区魔术师 很好用的无损分区

网友:
听这话题都有点怕怕

网友:
分区之前最好还是把数据复制到另一个硬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