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2-10-10):
      前几天入手一个03年的世纪之星电源,打开发现保险烧掉了,其余无明显损坏原件,根据在论坛的初步学习,拆掉保险,串连一个40W灯泡,插电后灯泡长亮,然后用万用表测量高压部分,发现Q1  13007开关管短路损坏,其余未发现问题,更换13007后,加电,灯泡闪了一下后熄灭,马上换上保险,加电,测的绿线4.25V,紫线5.1V,加了一个光驱做假负载,短接绿线黑线无法启动电源,后对开关管附近至494的元件进行排查后更换了校正电容100V103J,手头上有一只2J103J就换上了,结果,终于正常开机了。
      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望给与转正。

网友:
用灯泡试后级是否短路,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上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啊!

网友:
菜鸟受教!!!

网友:
顶。支持转正,着急的话可以充值

网友:
支持转正。学习了经验。

网友:
维修方法好

网友:
这样就可以转正了啊??如果我发些数字电度表的数据呢?可以改电表转速的哦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