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泰安,聊城,唐山,钢管厂,管机干扰监控意见

楼主(2012-10-10):
有么??  有给这种 工厂做过监控的么,  钢管厂, 有严重干扰, 200多米的线,能干扰的 看不清,跳动有水波纹,有时连运球控制线都失灵,。    就是 钢管厂 的管机, 一开, 就有干扰,高频干扰,。  不过不是所有的 管机都有干扰,  有的很厉害,有的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75-5的国标128编的视频线都有干扰, 只要某个管机一生产,  只要离 监控控制室不是非常近的都会出现 波浪纹,。  有的管机在工作生产,也不会出现干扰,  什么原因, 应该怎么处理, 有上面那些钢管基地做监控的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应该怎么处理啊?? 有监控高手么,教教我、

网友:
没有懂的么?

网友:
请问,你的监控的外壳接地了没有,地线接地了没有?

网友:
不要把头固定在金属上就行了 我的解决方法是把摄像头固定在木材上 再固定在金属墙上

网友A:
先搞清干扰从哪里来的,电源? 线材?摄像头?还是机房

网友:
不太懂, 我支架直接上到 钢结构车间上面了,  。。 你说的地线是哪个地线

网友:
地线,就是用铜块,铁块深埋地下,再用一条导线连到设被外壳上!外壳不能接到钢架上,那会干怃加大,要用木、胶绝缘!再固定到钢架上!在AC电源输入用一个象电视机电路上一样的一个滤波器!那样就会效果好了!

网友:
建议先搞明白是管机对电网的污染还是无线电波污染,电网污染相对好处理,可以用12V蓄电池给摄像头供电试试,如果用电瓶供电还有干扰就是无线电波干扰了,相对就麻烦些,但不是没办法处理,例如:把视频缆套金属线管,然后把线管接地,如果还不行就只能用光纤了,用光纤是下下策,确实没招了才用。

网友:
为啥说“用光纤是下下策,确实没招了才用 ”呢?
把已经走好的“视频缆套金属线管,然后把线管接地”这个工作量和成本也不会比换光纤低吧?我觉得光纤对解决干扰的问题应该是最高效的。。。
外行一个,说错了请拍砖

网友:
回楼上,用光纤就要用到光端机,整个回路中设备越多,故障率相对就越高,尤其现场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会增加后期的维修工作量,光纤传输一般情况用到摄像头与机房间超距离的情况下,光纤的好处是信号衰减的少,也不会把雷引到机房。纯技术探讨,呵呵!

网友B:
呵呵 用铝管穿线 铝管两端接地  接地线埋入地下2米以上,12V电源使用工控电源 实在不行 用全汉的电脑电源代替。

网友:
干扰是,。  生产的设备干扰, 设备上面有高频焊机, 只要他一工作 监控器 就出现 水波纹,。并不是这个设备所在的车间里面 监控受干扰, 在别的车间里面的监控也受干扰,。 都是水波纹。  我吧一某一个摄像头 接通, 然后用手拿着 监控器,不让他和车间接触, 也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干扰从哪里来的,电源? 线材?摄像头?还是机房

干扰 是 车间的设备 高频焊机,。只要这个高频焊机一工作,就干扰,不过 厂里面有很多这种 高频焊机, 但是 只要 这一台工作才会出现干扰, 别的工作 不会有一点干扰,
   这个工程是 两年前做的,。  当时做完后没有干扰的。  。 监控线已经铺完毕了, 不可能在穿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用铝管穿线 铝管两端接地  接地线埋入地下2米以上,12V电源使用工控电源 实在不行 用全汉的电脑电源代 ...

线已经全部 铺设完毕了, 没法在 穿管了。,。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如果不想再从新铺金属管的话就不好说,只能用光纤这下下策了!如果可以用金属管穿的话你的金属管有没有接地呢?接地性如何?一般用金属管做屏蔽的话都要接地的!

网友:
想性能好,光纤是唯一解决方案。和我们单位情况差不多

网友:
对了,楼主回放下录像看看有没有水纹,如果没有就是电网高频污染导致显示器(或监视器)出现的水纹。

网友:
或者找示波器直接测视频信号的波形,我以前在工地上就这么干过,是水泵的变频器干扰我们的系统,后来让开发商逼着水系的施工方把变频器移走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干扰因素很多啊!

网友:
根据楼主的分析的,应该是电网被污染,如果机房有UPS的话,可以把机房的市电停掉用UPS带监控室设备看有没有干扰,如果没了,那就好办了,把入机房的电源电缆加抗干扰设备就行了,或者用EPS(这个有风险,谨慎选择)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