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电流不上电池到了1.5就是不显,外接不显。

楼主(2012-10-10):
接手一HP G4-1014TX 不上电池电流到了1.5就是不显,I3 CPU。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照理是显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点开机电流是从0.02上到1.5的。
补充内容 (2012-10-11 21:05):
以解决是一内存朝没用了,换另外解决。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朝坏,还是坏了部分功能。
cpu

网友:
是一下上到1.5还是有跳变

网友:
按经验 看有几次跳变了

网友:
是直接上到1.5的么 还是中间有跳变的 如果没有跳变的话死电流你得一步步的查了 也可以刷个BIOS 试试的

网友:
以解决是一内存朝没用了,换另外解决。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朝坏,还是坏了部分功能。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哦

网友:
已排除故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