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笔记本电脑硬启动信号过程及测试点

楼主(2012-10-10):
                   笔记本的硬启动过程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系统供电,辅助供电,CPU核心供电),CPU核心供电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分别送到时钟IC和南桥,南桥收到CPU核心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后,发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分别为CPU-STP,PCI-STP送往时钟IC,这时时钟IC产生时钟,时钟正常后,南桥将产生复位信号,接下来北桥复位CPU,CPU正常复位后表示硬启动过程结束。
硬启动=待机+触发
硬启动过程的关键测试点及测试方法:
.PCI时钟:
A:MINI阻值诊断卡时钟灯不断闪烁为正常
B:MINI阻值卡时钟测试点信号电压为1.65V左右;
C:示波器MINI阻值卡时钟测试点可测到时钟波形;
二、CPU时钟
A:CPU假负载上时钟测试点信号电压为0.3-0.5V
B:用示波器在CPU假负载时钟测试点可测到时钟波形;
三、CPU电源好信号(CPU-PG)
A:CPU假负载CPU-PG测试点信号电压为1V-2V;
四、PCI复位(PCI-RST)
A:MINI阻值卡PCI-RST测试点测信号电压为3.3V5V;
MINIPCIE测试点如下:
两个竖的长方框,上面的竖的长方框要长,下面竖的长方框要短,这两个竖的长方框之间留有空隙,上面的长方框左下角往上数3PIN,那一PIN即为PCI-RST;
B:MINIPCI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为正常;
五、CPU复位
A:CPU假负载上CPU-RST测试点测信号电压为1V-2V之间(其信号电压等于CPU-PG);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MINIPCIE测试点如下:

两个竖的长方框,上面的竖的长方框要长,下面竖的长方框要短,这两个竖的长方框之间留有空隙,上面的长方框左下角往上数3PIN,那一PIN即为PCI-RST;

这个怎么都看不懂...

网友:
要是有图就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