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4W80PS1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2-10-10):
一台AOC TFT24W80PS1不定时关机,开机几十分种(甚至1个多小时)后不定时关机,关机后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有暗字,此机按键都是触摸式的,触摸开机按键,显示器可以正常开机,又能正常使用几十分钟,我怀疑是驱动板的原因,不知对不对,望同行发表高见

网友:
触摸开机按键。我不知道什么原理呢。。。先开机后把开机按键拔掉试下它还关不关机....

网友:
一般是按键漏电引起的,不过触摸的不晓得如何修

网友(2014-06-24):
按键和驱动板 ,按键拔掉测试,版内不少差不多的问题都出在与驱动板开关相连的贴片电容坏了。可以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