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盘报警经典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2-10-10):
型号:宏基 5536  板号:08252-2
故障:故障:开机过Loge后健盘就一直嘀嘀嘀报警,开健盘无反应.外接USB正常,去除健盘后可正常进系统.外设已排除,裸板接屏点的.
早期求助贴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8027-1-1.html

维修过程:更换健盘、EC,刷过BIOS、最后甚至把健盘接口都给换了,结果还是一样,在网上发贴求助,大伙分分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思路,在这里先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最后按照大家给出的思路我也一一检测了一遍,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在百般无耐之际,刚好看到身边也有一个宏基D 630的机器,不过是14.1的机器,而5536是15.4寸的  ,我看了一下健盘接口针数是一样的,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个14寸机器的健盘给接到5536机器上去了,没想到这一试还真试出结果来了,这个健盘即然装上去不报警了,而且进系统后每个健都能正常使用,这时又赶紧把它原来的健盘装了上去,这个时候的结果要不是我亲自装的死了不信,即然也不报警了,健盘进系统也好用了,今天试了一下午都是好的,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这机器健盘报警的故障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好了,最终我都还在纳闷,怎么用别的健盘试了一下就好了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现像吧,虽然此贴没什么实际的维修进展,但我还是想与大家分享,因为在这里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机器故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会发生的,任何地方都有我们怀疑的地方!
如果大家感觉这故障够经典的话,请多多加分,如果感觉给力的话也请多多拍砖,谢谢!

网友:
上次我修过台式电脑  集成网卡死活上不了网  在PCI外加一个网卡上网就正常  去掉外加的网卡  原来的集成网卡也正常了。

网友:
对呀,像这样的故障太奇怪了,当初客户自己还换过一个新健盘不行才拿来修的,就是这上面装的这个健盘,这机器是还同行的,

网友:
是啊 奇怪问题很多啊 想我 碰到IBM SL400的机子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示 查了一下 LCD VCC的电压没有 信号没有。一查图纸 是显卡的 换了个测试的显卡 还是一样 看论坛有人也碰到过 说切换问题 还说是进系统切 而且幸运的好了 后来 我搞了一下 运气就没那哥们好了 现在机子还躺着呢

网友A:
开始这样报警为什么不直接换个键盘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这样报警为什么不直接换个键盘测试一下?

一看你就没仔细看贴了,这机器是同行的,健盘就早换过了,这机器上面的就是新键盘,旧的客户带走了,还没试他原来的是好的不

网友:
真是无语了。。。。。。。。

蔡珍礼 -1 严禁灌水,依此警告!

网友:
我修过DELL一个机器,键盘不行,客户自己换的键盘,还是不行,先一开始好用,然后键盘指示灯闪,就键盘开始失灵了,原来是触摸板的故障,直接换掉就可以了,是什么机器的我也忘记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个机子,没拆前怎么都开不了,不亮。拆完后光板子测也开不了,不亮。然后就查查哪个电压没电压。都有了,又接屏测,居然好了。

网友:
真是什么事都有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板子下来好了,上去又不行了,最后直接扔了

网友:
我前两天上门修台式机在客户那怎么弄就是不跑码,CPU风扇也不转,机器得有五年啦,直接拆板拿走到店里怪啦上电测试跑码居然好啦,奇怪啊什么也没弄啊,就拿回来就好啦,难道拆一遍能治病啊

网友:
    唉  我以为我遇到了传奇   没想到还有人遇到传奇

网友:
笔记本故障,确实遇到过大卸八块一无所获,装上又正常亮机的,没法解释的。

网友B:
真是太奇怪的问题,按说刷了BIOS就应该好了的呀,楼主放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太奇怪的问题,按说刷了BIOS就应该好了的呀,楼主放电了吗?

比较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唉!这种故障多啊!首先用排除法,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
有时候就需要找个东西冲冲他

网友:
经验还要积累 学习了

网友:
CQ36重装系统后黑屏,按下开关键进入睡眠模式后唤醒就可以正常显示。但禁用一下显卡驱动后就好了,再启用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拿来一个机器说 屏幕有上下老闪 我说可能屏幕坏了 换一新的好了 客户要求把他的原屏幕在换上去试试结果傻眼了 好了 就给了100- -

网友:
有时有些故障确实难以理解

网友:
我碰见过,应该是键盘排线皱了短路,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是不是屏被换啦,有的时候换屏后会导致装键盘报警的

网友:
这现像不但没碰到过,就连听都没听说过,谢谢兄弟的提醒,以后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