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000降频

楼主(2012-10-10):
1.6G降到110MHZ,CPU使用率保持100%,慢死。排除系统问题(电源最大模式),在BIOS关闭自动降频选项后又220MHZ,用示波器打了时钟芯片ICS954201的43和44脚都有133MHZ的波形。鲁大娘显示CPU温度85度,而且永远85度。用手摸摸CPU不怎么烫,最多就三四十度左右。并且一触发风扇就达到最高转速(风扇没改过)难道温控电路出问题?在料板里找到了温控芯片换上还是一样。测量温控芯片EMC6N300的17脚有0.66V,18脚有1.2V,6脚有3.3V,不知道是否正常。想刷个BIOS和换个KB,BIOS找了好久都没找到。KB是BGA封装,真头疼了。有望大侠拔刀相助!

网友:
适配器也是原装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遇到这机子就是头疼,支持下楼主,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找不到BIOS,谁有这机子的BIOS?

网友:
嗯!论坛上应该有的。你去下载个吧!找找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机器是用的原装频率的CPU不?不是的话先换下原装的CPU看看吧

网友:
cpu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降频

网友:
估计还是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
在官网下载了BIOS升级了还是一样,风扇还是狂转,现在订了个KB,BGA封装的,希望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