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就灭。纠结呀。纠结我一下午...还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2-10-10):
一个HP的显示示器。原本是亮十几分钟就灭掉。开关那里的蓝灯还是正常的亮着。测试。发现可能是灯管问题。把一边的两个灯管换掉后, 拷机一小时。又灭了。然后就一直是亮二秒钟就灭。拿自己改的5V高压板接USB测着灯管又没问题。刚好手里有一台三星的机器。同样是19寸的。有一个灯管是坏的。。。。。把三星的屏换到这HP的显示器上。黑的灯管外接一个灯管。。亮机三小时。没问题。把这HP的屏换到三星的机器上去。一起亮着三小时。没问题。纠结了。。。。。
然后把三星的屏换好灯管装在HP的机上。又是亮二秒钟就灭了。可是装在三星的机上。又是正常的。。。纠结啊。纠结啊。。
三星的机是改的通用高压板。。。。

网友A:
灯管有问题,你换了!但高压部分应该也有点问题,也改了吧

网友:
换吧  换吧  别纠结了

网友:
换什么东西呀。难道要我再改一个通用高压板给那HP的机器。可是它直接点四根灯管几个小时又是正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问题,你换了!但高压部分应该也有点问题,也改了吧

但是它直接点四根灯管几个小时都正常呀.........我很懒的。主要还要用手掰断那一体板。我怕一不小心把电源板那边的线也掰断了。。。。其实我是很新的手。液晶显示器换灯管都不超过三次。。改高压板没改过。。改过笔记本的。会肯定是会的....

网友:
只要胆大心细就行,干吧大不了算长经验啦

网友:
干吧只要胆大心细,大不了算长经验啦

网友:
通用板保护没那么灵敏 另外惠普的那款板子确实有不定时黑屏的通病 淘宝上那板子卖的老火了

网友:
黑屏时候测量on/off电压,短接电流保护,监测开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