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加电容改三灯的方法..还是有点没弄懂。求指教

楼主(2012-10-10):
看网上说。加个3KV的电容。第一次试。成功了。今天遇到2个显示器。加3KV的电容。都还是一样保护了。。换了N个3KV的电容还是不可以。都是拆的坏的高压板的灯管位置的电容。
想请教一下这加电容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呢。

网友:
加电容是给起负载平衡作用的

网友:
有些高压板,每2条灯管一组,4个灯管上下共2组,这2组讲究一个平衡,出现不平衡也会保护。
所以你尝试这样:改上下2灯就好,另外2个灯的,也去掉一根灯管,加电容上去。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样改的话,亮度会不会狠暗

网友:
亮度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LZ 你那4灯改3灯  是怎么改的   像高压出了问题我们都是换高压 这样稳定一点

网友:
你代灯管的电容量太小了!要用两只1000-2200p/3000v的,废旧电源里就有。十几p的肯定不行,要保护的。而且应该四改二,即上下各留用一只灯管,以维持电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