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方法能快速的打通电解电容的插孔

楼主(2012-10-10):
各位高手朋友,我是一个新手。安装电解电容一直有个问题在困扰着我。那就是怎样快速的打通电容插孔。在咱们这个论坛里有些朋友说不用打通那个孔。直接用电解电容的两个脚对着两个孔,然后用烙铁在主板后面加热焊点就可以了。我也试了这种方法。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你一只手拿着电容对上了两个孔,另一只手拿着烙铁到后面焊时,前面那只手很容易动,那样电容的两脚就移动了位置。很难对准,位置对不准,即使孔里面的锡化得很好,也很不容易把电容的脚插入孔中。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先把插孔打通。我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我使用的方法有:用烙铁在主板背面加热,用吸锡器在主板的正面对准插孔,当锡完全融化了就吸一下,这种方法不是太奏效,有时效果很好,有的主板就不行。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好的方法,能把这个孔打通?多谢。

网友:
用和电容脚粗细差不多的钢针在烙铁加热焊锡融化时捅一下,晃动到焊锡凝固,抽出即可。

我搞过一块二修板,一修就是用针把主板电源层搞坏了!短路 直接报废!

网友:
将风枪的温度调高,风力调大,这个要靠自己去把握,之后对着过孔近距离吹,温度调高是因为板子比较厚,有的铜箔面积比较大,散热比较快,温度高更好的将孔内的锡贯穿融化,风力大就会将融化的锡直接吹掉,孔自然就通了。

网友(点评):
方法不错,试验过好用。

网友:
我是用的你用的那种方法,不过是用的吸力比较大的吸锡器,等锡完全化开后再吸。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吹 很方便

网友:
我是用两针脚来插。

网友:
我用烙铁!!!!!!

网友:
用锥子,一头加热,一头插!

网友:
我也是烙铁+吸焊器,一开始不熟练,总是通不开,练了几次熟练了就好了,主要是看板子背面的的铜箔,面积大就多加热一会,一吸就通了。不过我觉得好像正极不如负极好通。

网友:
用烙铁化锡之前,先加上点BGA焊膏或松香,会更容易成功。

网友:
用两个针挺快的,

网友:
先加热熔化,然后用注射器针头插入,我用几年了,换了很多主板的电容。

网友:
我感觉直接上电容好一点 可能刚开始不太习惯 但只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加热风枪配合

网友:
加热,然后用针头插入

网友:
加热后,我用牙签轻轻一顶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时候是用钢针,烙铁加热后通一下!

网友:
八仙过海啊!
大家的办法都可以,找个自己喜欢的就好了。

网友:
基本直接对过去   特殊情况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