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3笔记本装好系统有个USB接口不能用了

楼主(2012-10-10):
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戴尔I3笔记本WIN7装好系统有个USB接口不能用了  设备管理器里显示也正常的。 装系统前这个接口是好的 。

网友:
很有可能是在装系统前就已经本身不良了只是你没有试出来而已了!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有设置可以关闭

网友:
奇迹啊,没碰见过啊,很有可能以前就快挂啦

网友:
楼主是否是蓝色的USB3.0接口啊?如果是打USB3.0的驱动吧。

网友:
是不是3.0接口啊

网友:
有碰到过一个机器   忘了是什么牌子的   装系统前好的      好像是有3个U口  有一个不会来了  是一个驱动没打  估计是3.0的吧     打好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

网友:
应该是usb3.0驱动没装上吧,所以不能用。

网友:
装系统前能用,估计是驱动不合适,先更新一下驱动再说。

网友:
昨天遇到,结果将bios里有关USB的设置都开启后解决问题

网友:
看是否是驱动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
问题解决是驱动问题 。戴尔14R这机子搞死人装好系统设备管理器里网卡都没有  原来BIOS可以关USB  无线有线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