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帖----APS AP-300X微机开关电源检修一例

楼主(2012-10-10):
同事电脑的开关电源不工作了拿来检修

打开外壳后发现该电源做工相当精致,好于市售大多数电源。

故障现象:不工作。
检修步骤:
一、检视电路板未发现外观损坏和烧毁的元件,但低压侧有几个电解电容器顶部有鼓包现象;

二、输入输出端口检测:用万用表检测输入端阻值正常,12V、5V和3.3V输出阻值正常,排除高低压整流部分和开关管击穿可能;

三、通电测试:300V高压正常、+5VSB电压5.25V,PW-ON端4.83V,均在正常范围,用跳线短接PW-ON端和地时可见风扇转动一下即停,说明电源进入保护状态;

四、故障判断:怀疑是输出端滤波电容失效引发的保护;

五、故障处置:找了一台旧电源,用坼机的电容器更换电路板上7个已经鼓包的电解电容,

图中红圈处7个电容均鼓包。

六、通电测试:用一个旧光驱做电源负载,短接PW-ON和地段后电源正常工作,不再保护;测试输出电压分别为12.63V、5.01V和3.36V,通电测试半小时后装机可以正常工作,故障排除。

已经鼓包失效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
鼓包的那面没有拍到

网友:
拍照的角度不对,把鼓包的那面朝外就好了。

网友:
不是专业修电源的 换个电容换个保险等 就可以了 再复杂也没有 必要去=修

网友:
我估计也就最右边那个电容是真的容量失效而必须更换吧?其他的电容虽然鼓包  还是有容量的,也不不更换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我一般用新电容换,拆机电容不稳定。

网友:
太儿科啦,一开始没看见怀孕的电容吗?

网友:
确实 换新电容好些

网友(点评):
是1500 不是105 105是1UF 我备有各种规格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