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疑难杂症最后却是个通病

楼主(2012-10-10):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显示器   具体啥型号忘了(每天要修好多台)  故障为屏不亮但电源指示灯不间断的闪灭  心里想最好是电容鼓包了  机器拆开一看没有鼓包的啊  测量电源板 驱动板 的各个电压都正常  单独点屏也没问题  VGA接口的那几个防静电二极管的阻值也都正常  这下郁闷了 这时发现了个问题  就是如果不接屏的话电源指示灯是正常的  那应该是某个地方不良导致带不起负载(如果是电容的话应该会鼓包)这时想了在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地方有个P沟道的MOS管容易坏(是个通病)  以前也遇到很多次  就是白屏啊之类的  但屏会亮  不过和这个故障有点不一样  管它呢先换了再说  靠!这个管居然还是6个脚的(一般都是3个脚的)这可不好找啊  心里想既然是充当导通作用  且都是P沟道的MOS管那应该可以互换  只要知道脚位定义就行了  于是找了个废的驱动板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个三只脚的管放在这个六只脚的焊盘上   其实也不难   只要控制级一样就行了  其它的两极不重要 装上开机Ok由于忘了拍照还请见谅,不过大家应该懂得那个管怎么装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A:
量屏供电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A:
但指示灯应该不变化

网友:
   电脑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6脚的管子装到三脚的PIN上有点小麻烦吧!!

网友B:
型号都没有。还说通病。你怎么不说换个电阻电容是通病。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生意,要是我每天都有那么多修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屏供电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不接屏的话是测量不出来的,接上屏测量也不准确判断。因为我电源指示灯在不间断的闪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指示灯应该不变化

是啊,但是指示灯却在不间断的闪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都没有。还说通病。你怎么不说换个电阻电容是通病。

请仔细看贴,我说的通病是那个mos管。绝大多数都有

网友C:
三星的吧,三星的驱动板屏供电的都是六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吧,三星的驱动板屏供电的都是六脚的

好像是吧,三星的容易坏。那种触摸的按键改通用版还不好改

网友:
估计是那种6脚小贴片,三星用得多的

网友:
测都不测就换了

网友D:
6脚小贴片应该是内部有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小贴片应该是内部有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的mos管

只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