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主板开机大写字母灯闪五下

楼主(2012-10-10):
一台HP 6535S AMD芯片组,CPU AMD ATHLON,裸板点时开机硬盘指示灯一直闪黄灯,五下后大写字母灯开始闪,两灯齐闪,至大写字母闪五下后掉电,换过北桥,换过CPU,加焊过CPU底座,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用原装电源点过,故障依然如故,没撤了,不知究竟是什么地方的问题,盼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AMD芯片组

网友:
EC呢???你查看一下EC的电压与键盘控制!!!

网友:
你都这样说了。还怎么帮你呢,基本上啥都干过了。。不过我修好几台6535S的都是CPU底座虚焊的,故障和你这个差不多。还有一台是加焊北桥好的,更夸张是有一台6535S的。进入WINDOWS XP 滚动条就暗屏,然后死机,USB设备也检测不到,南桥北桥我都换了。还是不行,,HP6535S这个主板出些怪问题真够头痛的,

网友:
问题说的不详细呀,别人没办法回答你呀

网友:
我有一块6535b的板上好像PCB有个地方过孔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