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20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10-10):
广达代工。版号:TW7
待机电流0.014左右。开机不触发
     测3vPCU 5VPCU均已出来,
测IO工作条件

3vPCU 供电正常
ECRST供电正常
晶振已经起振

按开关NBSWON#有跳变

然后EC发出一个S5_ON信号去给南桥供电
测S5_ON已经发出信号
接着EC再发一个RSMRST给南桥复位
测RSMRST也发出信号
EC基本条件满足了说明EC应该是好的。
接着看南桥的返回条件
当南桥收到以上信号后,南桥会返回susc# susub#
经过检测,SUSC# 和SUSUB#没电压!!!!

意思也就是说有2个可能。第一南桥坏,第二南桥没工作!那么我比较相信第二种情况,,一般INTEL的南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但是还得经过事实说话。

  那么接下来检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南桥要工作首先要有供电
EC的S5_ON已经发出,S5_ON是开启3v_S5  5V_S5电压的。
找到3v_S5  5V_S5图纸

首先测一下3V_S5和5V_S5 结果都无电压,也就是说,南桥根本没工作,主供电都木有,咋返回susc# susub# ,至少来说南桥暂时没坏,这个就是好事,,继续往下

量PQ18第二脚有3.3v,说明S5_ON信号已经过来了。量VIN也有19v。说明也正常
接着看PQ13的3vPCU 和PQ15的5VPCU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12V_ALW经过PR58接入PQ14的3脚,量PR58 居然是00 ,没电压,看来问题基本上找到了。

    +12V_ALW是经过6236出来的,所以先找到6236的图

6236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因为3VPCU 和5VPCU已经出来,5v VDD也有,那么重点看+12V_ALW输出
量+12V_ALW的确没电压,说明是没断线,而是电压没出来,这个电压没出来有可能是后继拉低,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再一个则是外围电路

量+12V—ALW没短路。而6236其他电压已经出来,那么偏向于外围电路了。5VPCU通过PQ19 PQ20和PC197 PC198升压而来,而PC197 198这种耦合电容,基本上不会坏,放一边,重点测PQ19 PQ20
经过检测PQ20  2组都正常,阻值在200左右,而PQ19则只有3脚和2脚有阻值,而1脚和3脚都是1000多,明显不对了。
PQ19其实就是2个二极管组成,找同样的我难得去废板上找了。直接找了一个阻值在200左右的二极管,接到1脚和3脚上。

      通电,测+12V_ALW已经出来了。按下开机键,,传说中的电流刷刷的往上跑。黑夜中的神舟LOGO也出现在我的视野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我想赚钱的同时赚点下载分。。大哥大姐们。。给点如何!》?

网友:
自己先把沙发先占了。。

网友:
思路明确,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学习了不少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PQ19其实就是2个二极管组成,找同样的我难得去废板上找了。直接找了一个阻值在200左右的二极管,接到1脚和3脚上。   这样你的PQ19第二脚怎么办?

网友:
昨天也修了台神舟。。。有待机。。不触发。。。。我的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对时序好熟呀,

网友:
TW7的板我都修道想吐了。

网友:
嗯!嗯!不错啊!楼主思路清晰,对电路掌握的也很好呀!

网友:
太神了,,讲得好详细啊,特别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我还想知道更多南桥的工作条件!能说下吗?

网友:
高手啊 说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前天修了台神州滚动条死机 修了大半天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大师呀  学习了  谢谢楼住

网友:
非常好呀。

网友A:
LZ 我要纠正下的是 你的那个PQ19 PQ20   其实是个双二极管。。。应该是PD19 PD20

网友:
时序...还要多学习学习...根不上哇...

网友:
讲的很详细LZ太厉了

网友:
还不错   研究了

网友:
学习了,貌似这种升压电路比较容易坏

网友:
2脚和3脚的阻值是正常的,说明2-3是好的,3-1是坏的,那么直接用一个二极管接到3脚和1脚,这样也是成立的,因为3脚和2脚又没动。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4个二极管,其中第二个坏了。那么就换第二个二极管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要纠正下的是 你的那个PQ19 PQ20   其实是个双二极管。。。应该是PD19 PD20

的确哦。打字打错了。我知道是双向二极管。。其实就是4个二极管!!!不错哦··

网友: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就是很好的开始

网友:
真是细心啊,说不定让我就干桥了

网友:
本人原则,有看必加。这好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手段,思路清晰,顺便问一下,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图纸。。。。。。。。

网友:
总算明白了 那个二极管图上写的d 也许是我看错了

网友:
五体投地 膜拜  学习了。以后就按你这思路来搞

网友:
很好,很详细

网友:
想问下楼主,那个12V电压升压成了14V,影响大吗?

网友:
高手云集,学习啦~!!

网友:
广达的板还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功夫真搞啊。

网友:
这丫不是实地学员吗?太牛气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