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S+魔笛没cpu电压

楼主(2012-10-11):
这板测cpu电压没电。记得老师说过cpu电压没电优先考虑到北桥1.2V是否正常。测到北桥场管没电压了。上管G极有0.2v显示不正常,D极有5V。S极也是0.几~下管更不用说也是0.2几 , 主板没复位,手动也不可以
测阻值上G管600多  D管36  s极40  下管  G极500多  D极40   S极接地算正常吧?
两个管子是由旁边UP6103S8芯片控制。测量到BOOT第一脚有12V电,5脚0.几V 6脚0V 7脚0.几V 8脚12V 说明这管子是不是有供电,输出电压没了?这是不是说明它坏了,在论坛找下这PDF找到个内存的。大概类似吧,就测下2.4脚。第二脚控制上管G极,第4脚控制下管G极。都只有0.2v左右,这是说明芯片坏了吧?这芯片代换有那几个?

补充内容 (2012-10-12 11:53):
求解答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