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及版主,一体板直接开机法

楼主(2012-10-11):
我量过几款一体板,发现ON/OFF信号是3V左右,我想是不是把电源板的5V直接和开机信号短接可以实现开启高压,这样不用接驱动板也可以查出来高压是否正常及一些问题的检修,关键是我不知道这样可否,有无风险,是否需要再串接电阻之类的,串的话串多大的??谢谢。。
信号

网友:
我的做法:5V和开关机加个10k电阻来强制开机

网友:
我试过,从5v接一个4.7k电阻到开关机可以强制开机。

网友:
直接接过去,OK的!!!

网友:
接个电阻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