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08 不定时死机 黑屏

楼主(2012-10-11):
三星Q208 不定时死机 黑屏      好的时候可以用一天   。。

网友:
现在手上有2台 三星Q208 都是一样的故障  。 好的时候用1-2天都没问题

网友:
刷个BOOS试试

网友:
散热处理好试试

网友:
清下灰,把CPU风扇改成一直转试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不会是通病把

网友:
桥空焊了吧,你加焊一下看……

网友:
  把高压板换了   2台就没出现过黑屏了。

网友:
  改了个通用的挂了上去就好了,。

网友:
顶,很好。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虚焊吧

网友:
高压板的通病?还以为是散热或者显卡,第一印象

网友:
有Q208 图纸吗,希望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