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起无盘,无限滚动条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新手一枚,以前没做过无盘,昨天一客户主板坏给他换了个主板,然后就是到windows xp那里滚动条一直滚动进不了系统,网卡灯灭。以前也给他换过主板,即插即用,这次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次换的主板和以前给他换的主板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哪位大哥帮帮我这个小菜鸟吧。
在线急等!

网友:
网卡地址有问题

网友A:
是集成网卡还是独立网卡。如果是用的独立网卡进bios把主板上的网卡屏掉。另外从主管理端把原来的主板mac地址和ip删除重新录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集成网卡还是独立网卡。如果是用的独立网卡进bios把主板上的网卡屏掉。另外从主管理端把原来的主板mac地址 ...

集成网卡的,你的意思是原来的MAC绑定了?那为什么换一台机器在这条网线上还能进系统呢?具体怎么操作,我实在是菜鸟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新换了一个安装包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集成网卡的,你的意思是原来的MAC绑定了?那为什么换一台机器在这条网线上还能进系统呢?具体怎么操作,我 ...

你换一的板子如果和原来一样。那我问一下以前换过板吗?换完是不是可以直接进。进不去说明有些驱动就不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的板子如果和原来一样。那我问一下以前换过板吗?换完是不是可以直接进。进不去说明有些驱动就不对 ...

以前换的直接能进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去做。单独给这个新板做一个系统然后上传看看能不能进系统?一般如果是系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行你就要看看网卡的引导功能是不是有问题。换一块独立的网卡(带引导的那种8139,8169都可以)如果可以正常进就不用装系统了(记得要关掉主板上的集成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重新换了一个安装包就没问题了。

怎么还安装包? 服务器上吗?那对其他机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去做。单独给这个新板做一个系统然后上传看看能不能进系统?一般如果是系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如果 ...

这样做不会对其他机器有影响吧?我害怕搞砸了其他机器都不能用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会对其他机器有影响吧?我害怕搞砸了其他机器都不能用了就麻烦了。

两种配置我做过这样的网吧。可以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解决的。仔细认真你可以成功的相信自己。

网友:
不会的,我那时候是有三台可以,五台不可以,后来换了个安装包就搞定了

网友:
排除法,网线在旁边机器试一下,行就不是网线不行就是网线,再替换网卡,然后在控制台里看是不是有两台一样的机器,把另外一台关掉这台可以进的话可以改mac地址。有时候路由器绑定出错也会这样,还有的是板载网卡的网卡驱动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换主板进不了系统了吧,他们说的都不对,和MAC没有任何关系,如果MAC地址问题,根本到不了WXP滚动条那里,是因为你换的主板和原来的不是一个批次,网卡IRO地址不同了,做个网卡PNP就好了

网友:
换一块独立的网卡---带引导的那种8139,8169都可以

网友:
无盘的统一配置最好 加个8139能搞定就加 不贵又简单

网友(2013-03-12):
网卡驱动的问题,你可以做个PNP啊

网友:
都是一些NB人物,我都新手看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一下  看看怎么办

网友:
以后遇到就有思路了,学习了

网友(2013-05-12):
看来以后要好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2013-09-07):
是网卡的驱动 与 qos 服务的问题 、
关闭qos 服务就行了
然后 上传网卡驱动到他的系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