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梅捷 G41主板 CMOS无法保存

楼主(2012-10-11):
请教大师:soyo梅捷 G41主板 CMOS无法保存,有没有相关部分的
?
补充内容 (2012-12-26 15:42):
电池座问题,已解决,多谢
主板

网友:
看下CMOS电池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能正常到达主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为周边器件坏,你查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的,这部分电路很简单可以参考别的图纸,不查电源看32.768晶振有电压吗?估计没电压。

网友:
电池,二极管,到南桥的线路,南桥。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帮忙,有一个图就好了